[原机备份]
dell vostro 3400 la-k034p

楼主(2023-07-06):
dell vostro 3400 la-k034p clean ME 100% work

ok

网友(2023-11-06):
我刷了这个没有声卡,CPU种做过了!

网友:
下载52个,没有一个人回复,行不行,服了

网友(2024-01-01):
bios测试没问题,直接刷16m那个就OK,配置信息在8M那个芯片里面,刷了8M会引起风扇狂转,开机显示屏幕诊断画面等!

网友(2024-08-17):
。。。单刷一个不能亮机     两个都刷了     可以亮机   但是提示按alt+f   风扇狂转  键盘没反应

网友(2024-11-24):
8M的刷了不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