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老是重启后掉驱动

楼主(2023-07-06):
老哥们,RX470问一下老是关机重启后掉驱动,设备管理器显示感叹号提示43是什么原因?还有救吗

网友A:
老这样先排除软件问题,重装系统。软件没冲突就是硬件问题了,修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这样先排除软件问题,重装系统。软件没冲突就是硬件问题了,修修就行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