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pro2021一直重启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3-07-06):
下面是重启日志

网友A:
重装系统就好了啊

网友:
好像是cpu

网友:
CPU我重新做了也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就好了啊

不是系统问题,电量一直显示没电,但是实际电池电量满的,有时候又能检测到电池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