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脑蓝屏了怎么修

楼主(2023-07-06):
电脑蓝屏了怎么修
电脑蓝屏
电脑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换内存 换硬盘

网友:
一般情况,重装系统就能解决

网友(2023-08-05):
重装一下系统,或者换根内存条试试,更换哪个以后如果不再蓝屏,说明是那个配件坏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清灰,换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