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 14 G2 ITL LA-K051P 不出内存供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07-07):
上电到0.1左右,测发现不出内存供电和CPU供电
测量内存供电条件,发现没有开启SYSON信号
发现是从EC发出来了,EC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发出SYSON?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查开关信号倒桥了吗,再查桥发出S4倒EC了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通病,修过两台,没修好,估计CPU坏,交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通病,修过两台,没修好,估计CPU坏,交换板了

我自己感觉也是

网友:
相同故障,相同型号 问下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此故障如何修复

网友:
要收到桥的SLP_S4才会发出吧

网友:
thinkbook系列挺垃圾的,各种问题,

网友:
run电参考s3,内存参考s4。
进s3到内存,进s4到硬盘,

网友:
正修ThinkBook 15降频的,待机正常,多运行几个程序CPU电压到1.6V后很烫,降频0.4,估计cpu挂了,难搞哦

网友:
应该条件不够,一般EC不支出这个问题

网友(2023-08-28):
我手上一台,上电到0.09a反复,不出内存供电,测了rsmrst  和   pwrbtn都正常,然后u就是不发出slp_s4信号。感觉大概率是u挂了。

网友:
我也遇到 是不是有通病  大家研究出来没?

网友:
咱俩情况差不多   我是裸板上电到0.034   插电池能充电 电压能上到0.68左右  内存不出供电 7 8脚无电压

网友(2023-11-24):
同样情况。不知有没有找到真正原意。

网友(2024-05-16):
今天遇到一台,要换AB壳,屏幕的。本来也是可以点亮进系统。后面就变成0.09不上电,不出内存供电。真TM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