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13 Pro显示白屏(通病显示排线断线)

楼主(2023-07-07):
      iPhone13 Pro,障表现为显示白屏;拆开机器,找到这两个触点焊盘,左8右6刮出这两个点后直接飞线就行了,飞完线开机测试显示恢复正常。具体维修步骤是如何的就往下看吧!

      【故障机型】iPhone13 Pro

      【故障现象】显示白屏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iPhone13 Pro,故障表现为显示白屏。

iPhone13 Pro显示白屏 图1

      客户说手机碰了一下就直接白屏了,就拿过来维修,这台机器白屏有个通病,屏幕走线容易开路,拆开机器,找到这两个触点焊盘,左8右6.刮出这两个点后直接飞线就行了,飞完线开机测试显示恢复正常。

iPhone13 Pro显示白屏 图2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录音,相机,声音,WiFi都正常,进行烤机压力测试半小时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13 Pro显示白屏 图3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网友:
这个必须表扬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都能找到断线的地方,加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