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主板不启动

楼主(2023-07-07):
b85m-d3v-si主板不启动,表现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官网没有找到这个主板的bios,这种用编程器刷bios能修复吗?

网友:
不确定,因为有各种原因,要系统学习,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其他硬件的问题, ,

网友:
哈哈,修坏了,开始用编程器mbios能写,但过不了检验,bbios能重刷能过检验,然后我就把bbios拆下来放到m位置,故障仍旧,然后两个bios都不能被识别了,估计风枪温度高,把bios芯片烧坏了,买新的吧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