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进水

楼主(2023-07-07):
客户一台Y7000拿来时候开关灯闪烁不开机,电流只有0.17A,拆开后发现PCH背面进水

腐蚀清理干净,更换腐蚀零件,断线修补之后上电0.16A左右,3V  5V  1.05v已经产生 其他的都没有,奇怪的是显卡的FBVDDQ 有1.35v产生,显卡发烫,

PU1801  EN脚有2.02V 电压,感觉不对,追查EN来源来自南桥

结合南桥背面进水,可能是脚位腐蚀粘连了,这个桥有黑胶,烦人的很,桥干下来清理一下,很完美  还好没有掉点,不然还得飞线补焊盘,重新焊接回去,

再次上电,CPU热了,接上屏幕,已经正常开机,

  大家谁有好用的维修用的放大镜灯推荐一下,现在的引脚越来越密,原来的20倍不够用 了

网友:
显卡发热说明供电有了

网友:
上电子显微镜

网友:
20倍还不够用,我放大台灯呢?

网友:
技术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修得挺利索的,

网友:
您好,请教您一下NM-B701不开机电流1.2A,电压除了VCCGT都有,没有内存复位,也没有smb波形,这基本是桥的问题了吧,还有别的可检查项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