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施乐p355d,在没有更换其

楼主(2023-07-07):
一台施乐p355d,在没有更换其它零部件的时候会报鼓的问题,更换DC板后一切正常。板子在淘宝和咸鱼上都掏了一块,更换上故障依旧,看了很多其它的帖子最后尝试在淘宝上问客服是哪里的问题,客服说换鼓芯片(第3、4图),当然芯片架也是要换掉的,因为原来的没有放置这个芯片的位置,第5张图。换上还是不行,粉盒芯片换了两个了没用,现在没找了,虽然换DC板好用,但是全新的不好买,网上基本都是二手的。我这里有一台好的做对比,这台不正常的任何配件换到那台好机子上都正常,但是那台好机子上的拿到这台机子上就会报相同故障,为了证明是其它故障才在淘宝上买了这么多配件,但是没有改观,估计现在除了能淘到一块好板子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网友:
经过不断的更换终于好了,原来是鼓芯片装到粉盒芯片了,因为你不看好就跟粉盒芯片是一样的,后来问了商家才知道上面有很小的字母区别,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也该画上句号了,真的是一波三折。

网友:
.......搞了那么久原来是搞乌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