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葩问题!

楼主(2023-07-07):
事情是这样的,收了一些搞出租的一体机,回来测试发现单插U盘认不到,拔掉U盘,鼠标键盘可以用,插上U盘键盘鼠标都不能用,另外有一些不是出租的,同配置的机器正常,把这主板的BIOS读出来之后刷到不正常的主板上还是一样,想不通是哪里控制的,请大神们支支招!

网友:
3.0与2.0的区别,就是3.0接触正常,2.0接触不正常。

网友A:
测接口2.0针脚是否正常就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接口2.0针脚是否正常就明了。

仔细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