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自己开机

楼主(2023-07-07):
什么都不插,一通电就启动,绿线1V左右。一般什么坏了,之前1欧电阻坏了什么电压都没有,换了一个就这样了

网友A:
检查一下为什么绿线只有1V电压?这个电压太低了,相当于接地短路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为什么绿线只有1V电压?这个电压太低了,相当于接地短路开机。

就是不懂啊,别人不修电源。这个有空自己捣鼓捣鼓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不好发表评论阿:daxiao:

网友:
跑跑绿色线的电路就好了,看如何导致的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