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是200K,板子上是300(30Ω)我该信谁的呢?

楼主(2023-07-07):
图纸是200K,板子上是300(30Ω)我该信谁的呢?我是小白,所以问的有点白!懂得求告知

网友A:
E96规格楼主了解下,那个电阻不是300,是30D

网友B:
贴片电阻阻值表里30D=200K

网友C:
就是200K,标识为30D

网友D:
板子没错,图纸也没错。电阻是30D.

网友:
its mark 30d 300k

网友:
200k 30D chek 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E96规格楼主了解下,那个电阻不是300,是30D

我咋看也不是30D

只有30D才能和图纸对上!印刷的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阻阻值表里30D=200K

嗯,现在知道了,是200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没错,图纸也没错。电阻是30D.

我怎么看也没看出来30D,我还以为是30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200K,标识为30D

现在我知道了,感谢,又长知识了

网友F:
少侠好眼力   基础知识不做科普    这个丝印读数就算是眼力再好 除非你记住了代码表否则你只能查询代码识别大小   你测一下就一秒的事 这又不是手写的  打印上去的你以为0和D机器能分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现在知道了,是200k

干维修这一行,细心是不能缺少的,有的时候问题不大,因着粗心大意,就会扩大问题

网友:
楼主金牌维修呢

网友:
这是签到签的

你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少侠好眼力   基础知识不做科普    这个丝印读数就算是眼力再好 除非你记住了代码表否则你只能查询代码识别大小   你测一下就一秒的事 这又不是手写的  打印上去的你以为0和D机器能分不清

小白一个,丝印300我还是网上查的,300是30Ω

,结果还查错了是30D

网友G:
这是3D0不是300,再说300表示30Ω不是300,301才是三百。建议楼主复习一下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3D0不是300,再说300表示30Ω不是300,301才是三百。建议楼主复习一下基础

我不知道谁说的对了

网友:
一般信板子 比较靠谱

网友(2023-08-25):
简单科普时间:任何时候图纸都不会错,因为都是先有的板子再有的图纸(反正建筑行业都是这么干的~),而且板子上元器件的丝印很多时候不靠谱,比如300还是30D,靠眼睛你傻傻的分不清的。
总结,按图纸干,即便搞不定不会扩大伤害范围~

网友:
这个确实确定不准,用万用表测一下就是了,又没有烧,怕在路测不准就焊下来测就判断清楚了。如果是300那就是30的,第3位代表0的个数,如果是3D0,有可能印错了,只有3R0的标法。如果是30D就是200K的。用排除法判断加万用表测量,都可以确定的。。
hnlnwgs
300D的话属于精密电阻,应该200K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就是300的,第3个代表0的个数
200k的电阻,应该就是200K,不是3位标注法,还有一种数字+字母标注的,属于精密电阻

网友:
你这是逗比~~~~

网友:
30D 不全是数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