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PRo13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3-07-08):
机型:小新PRO13 2020                                                                                                    故障:不通电                                                                                                    检修过程:隔壁同行送修小新PRO13 2020,说不能开机,要加急处理。目测机器外观无损伤,非常干净。插可调电源,电流0.00,开机无反应。                                                                                                    拆机全板细看未见 进液烧焦等,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没有明显异常。通电测量TYPEC接口四脚(非图纸四脚,是接口外露引脚第四脚)只有5V电压,正常是20V的,看来是不升压呀。再往前个接点PJ39一量竟然有9.2V,这是什么情况 。                                                         再测U38输入ADIN_1是有5V稳定电压的。输出为0.  U38的控制USB_C1_VBUS_EN电压由上拉电阻R650 的+3V3_IN_PD 和USB_C1_VBUS_PD_EN转化而来,实测R650的2脚电压为0,Q28的2脚是由U32 TPS65988 USB Type-C和电源传输(PD)控制器48脚发出的,也是没有电压的。                                                                                         再查芯片供电脚5脚+3V3_IN_PD为0V, +3V3_IN_PD由+3VALW通过R652变名而来,R652的一脚电也是没有电压 的 。     +3VALW由PU21(TPS5139P)产生  ,升压都还没有,竟然跑到待机这边来了,奇怪吧。   PU21的VIN是有9.2V电压,12脚EN无电压 ,EN电压由+3.3VLDO经过PR142和PR145而来,测量两电阻各端都是没有电压的。+3.3VLDO就是芯片本身15脚发出的,测量引脚阻值正常。直接更换TPS51393  .冷却下一通电已自动触发跑码了,再测量PJ39还是9.2V的,TYPEC接口四脚电压已是20V了。接屏亮机。                                                                                                    总结:此机是由3V供电芯片51393损坏引发的故障。TYPE-C控制芯片TPS65988外置程序在板上是没有料的,是通过I2C总线跟EC通讯的,官网有微码程序下载,在系统下升级。由于时间原因没来得及测量VBUS_OUT_P1和VBUS_OUT_P2去了哪些地方。

网友:
技术真好666

网友:
我昨天修到y7000也是这个接口不能用 然后开启来自3v 后来发现插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A(2023-08-10):
朋友,你的图纸在那里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的图纸在那里搞的

图纸论坛有呀。输入板号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论坛有呀。输入板号搜索下。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你这是intel的, 我那个是AMD的,找不到图纸。

网友:
技术不错!不过发的图比较乱,看起来比较费事!可读性不好!

网友C:
楼主 电流表是在那里买?

网友:
pj39又是什么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电流表是在那里买?

马云家买的。

网友D:
兄弟有刷序列号的软件吗,有偿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兄弟有刷序列号的软件吗,有偿求

你试试14楼的写序列号软件,要用U盘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14楼的写序列号软件,要用U盘制作。

拯救者的有莫,这个刷不了,我试了

网友:
学习了  我们这个论坛 真的很好 。

网友:
我是遇到TYPE-C接口的,不升压就头大,有的主板带19v接口,我都直接开口改接口,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2023-11-06):
没公共点既然跑到了待机  确实挺奇怪

网友:
断开PF1 能到不能出升压吗?

网友(2024-01-17):
这个机器有点没看懂。20V都没升压,那充电IC怎么产生9V公共点的。

网友(2024-08-30):
新型主板公共点的产生确实有点艰难

网友:
pj39电压有什么奇怪?不应该吗

网友:
请教大家,这个设备在哪里买啊?找了很久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