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mini 2014款 升级内存 改电阻参考方案 最准确的电阻图

楼主(2023-07-08):
(图片)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

网友A:
初入手。请问这个 H  L 怎么分?比如 H H H 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入手。请问这个 H  L 怎么分?比如 H H H L

就是电压啊 H就是3.6V  L就是0  测一下这个几个点就可以 图上的0 1 2 3

网友(2023-08-27):
收藏了,这个必须点赞

网友B:
按照大神的图,一次搞定。谢谢分享

网友(2024-01-04):
请问这到底是16Gb?还是16GB?的电阻修改方案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B:
按照大神的图,一次搞定。谢谢分享

怎么修改,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