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简单维修及经验总结

楼主(2023-07-08):
收到客户送修联想Y7000笔记本一台,
故障:电池,电源都不触发
维修:主板1.05V电容腐蚀,更换后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此机器故障没什么好说的,维修过程中发现此机电源除了20v外还有一个1.8V左右的供电,(下图有标)。用稳压电源此供电为3V 本子不触发。
                  另外此显卡供电电感测量阻值为0是正常的,应该是阻值太低超过万用表最低量程了。各位同学维修时不必在意。

网友:
那个1.8V应该就是适配器检测吧,那红色字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点评):
抄袭起码要加一个标点符号嘛。

网友:
下载新显卡的电阻值话说台表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
那个1.8V应该就是适配器检测吧,那红色字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那不是供电是适配器检测信号直接进EC的,为零是你万用表精度太低了,换4位半以上的表测就不为零了,

网友:
有卖大功率转接头的  开机充电没毛病

网友:
新手小白,学习经验

网友:
我擦  差点就以为显卡挂了

网友:
显存测阻值为零 是因为万用表不够精确

网友:
阻值不可能为0,是你万用表不够精确哦

网友:
是不是功率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
那个1.8V是适配器检测  找个坏适配器拆开插头把里面的电阻拆掉换成2.2K的接负极就可以用了

网友:
新手学习了  思路很清晰

网友:
经常遇到 这个

网友:
优秀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新手学习了  !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认真学习了

网友A:
Y7000还行,后面的9000啥的换屏都不好换

网友B:
楼主能标一下是哪个电容吗,我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
显卡那个不用大惊小怪,你要是觉得显卡短路了,直接用1V烧就行了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适配器检测看不看也就无 所谓 了

网友:
中间的应该是个信号检测吧,现在好多CPU GPU都是阻止几乎为0,用好点的万用表可以测得处,不然你就上电如果有电压且正常肯定没有对滴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Y7000还行,后面的9000啥的换屏都不好换

有啥注意事项,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标一下是哪个电容吗,我不知道在哪里。

烧机,用热成像,这个应该是短路

网友:
记下了  以后遇到这种就就好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