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480开机唱歌重做CPU板号NM-B461

楼主(2023-07-08):
L480开机唱歌开盖检测没有CPU供电重做CPU故障解决

网友:
一般这种收多少费用?

网友:
500元可以了

网友A:
重做这种U风险很大的  Q这钱不好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这种U风险很大的  Q这钱不好赚的

放 吃 ^qUxJg$cd19548f876fa7d7c9bc4c9083ea57ea070badbd1dcdu.nn.n

w这种不重做就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评论前面怎么多了这么多英文字母

网友:
确实是风险太大了,不好搞的。

网友:
这种都是死马当活马医,报了风险就不用担心的!

网友:
500元这么好赚?

网友:
会不会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哦  这个CPU空焊的几率不大

网友B:
cpu空焊少,估计加热了其它部位好了,等待返修,

网友:
黑马的铁板烧

网友:
               这工程大。

网友:
技术很牛啊   一般师傅现在很少能做BGA了

网友:
风险太大 我从来不给客人干这活,能干这活的技术都超级硬

网友:
这个之前也遇到 重植株了

网友:
黑胶的拆起来,CPU居然没坏?

网友:
这款也是低温锡

网友:
500元  就这么好赚?

网友:
我之前碰到过唱歌的THINKPAD,刷个BIOS好了

网友C:
我的操作要简单一点,上BGA加焊OK交换了。

网友:
S2也是这样 和L480的板子差不多

网友:
低温锡的吧,高温的CPU虚的不是特别多

网友:
现在都好久没做过BGA了,店里还有台一体机换南桥的放着等报价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操作要简单一点,上BGA加焊OK交换了。

有胶的,加焊CPU爆锡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B:
cpu空焊少,估计加热了其它部位好了,等待返修,

哈哈,早上第一台就是返修机,那就更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