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BIOS问题

楼主(2023-07-08):
一张七彩虹CF-G6-MX主板,按开机键能开机,但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又转,就是重复开关机,测各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只能怀疑BIOS问题了。拆下读取全是FF,刷写写不了,估计该芯片已坏。该芯片型号为W25Q32FVSIG,料版上没该型号芯片,找了个类似的MX25L3206E,该主板上有双BIOS芯片,拆下一个副BIOS芯片,开始选MX25L3206E,能写,但校验出错,后来选型号W25Q32FVSIG,能正确刷写,装上后不再重启,以为解决问题了,但是接显示器却是黑屏。是不是应该用W25Q32FVSIG芯片刷写才可以呢?

网友:
接独显试试

网友:
不插内存报警了吗?

网友:
我试过技嘉的b75m-d3v双bios必须两个一样的才行

网友:
凄惨虹也学技嘉搞双Bios

网友:
一个bios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
最好是一样的吧

网友:
一个也可以用的

网友:
这些型号自动检测出来的,不用手动选。。。还没遇到过自动检测不出来的情况

网友:
这是技嘉双BIOS主板

网友:
可能是编程器接触不良,我实验了好多次,接线很短也错误。还是直接焊接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