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3-07-08):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是什么管子?有没有修过此管子的大佬进来看一看,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A:
65A24V N沟道场效应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5A24V N沟道场效应管。

不会吧,不是6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不是65V吗?

是65V,88A的N沟道场效应管,别人误导你了。

网友:
SG65N02N沟道场效应管

网友:
Rds也不是2毫欧,这02P标得莫名其妙,第一眼还以为是700V2A高压管

网友:
电源上整流用这种管子多

网友:
这个是MOS管阿,按丝印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么小的个头,能力不小

网友:
场效应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