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会员分享]
Nitro AN515-58 HH514 LA-L973P

楼主(2023-07-08):
Nitro AN515-58 HH514 LA-L973P

HH514 LA-973P.rar

EC

网友(2024-02-24):
这个EC这么是128K  KB9542 不应该是160K吗

网友(2024-04-29):
已下载
故障:自检内存的时候就掉电,反复掉电重启
我的版号LA-973P REV;1B
CPU:I5-12500H
GPU:3050
刷好后可以开机,但是进系统很慢,触摸板不能用,并且认不到显卡
建议以后上传BIOS多写上一些信息,大家都省时间

网友A:
刷好后可以开机,开机快
不装电池,我们的硬盘,重装系统,触摸板不能用,不认显卡,声卡也不认
不装电池,客户的系统,触摸板能用,声卡有,认不到显卡
只要装上大电池,系统很慢,卡LOGO  出来画面三分钟  而且不认硬盘

yjp

网友(2024-06-30):
引用 网友A:
刷好后可以开机,开机快不装电池,我们的硬盘,重装系统,触摸板不能用,不认显卡,声卡也不认不装电池,客 ...

老兄 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