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9082hc、ys9082hp怎么量产,ys9082hc量产工具,ys9082hp开卡软件,ys9082hc使用...

楼主(2023-07-08):
ys9082hc、ys9082hp怎么量产,ys9082hc量产工具,ys9082hp开卡软件,ys9082hc使用量产工具对固态硬盘进行ys9082hp开卡的指导教程
固态硬盘(SSD)作为一种新型的存储设备,速度快、耐久、稳定性高,成为了许多玩家和用户首选的硬盘。那么对于损坏的、电脑打不开的SSD,可以使用量产开卡的方法进行修复,类似于恢复出厂设置,那如何进行开卡呢?今天我们来介绍使用量产工具进行固态开卡的教程。以得一微YS9082HC主控的固态来说:
首先,我们需要去量产部落网站下载一个固态硬盘的量产工具,注意必须按照你固态硬盘的主控型号和闪存颗粒类型来找对应的开卡软件,如果不能对应的话,会报错失败。
第一步,打开量产工具,短接ROM孔,软件会显示需要量产的硬盘。在这里,请务必选择正确的硬盘型号,然后软件界面点击左上方的“Parameter”进行设置。
第二步,进行设置。在设置界面里点击“自动”或者“手动”按钮,软件就会对硬盘进行扫描,并检测是否支持固态的闪存颗粒。并且在这里,我们可以查看硬盘的一些基础信息,如容量、序列号等。具体设置请参考网络教程,这里只提供思路和注意事项。
第三步,进行固态开卡和测试。点击软件右侧的“开始”按钮,软件会进行开卡,如安全擦除、快速开卡等。开卡结束后必须插拔硬盘,然后重新分区才能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固态开卡过程中可能出现数据丢失等情况,因此在进行操作前一定要备份好重要数据,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且推荐去量产部落网下载开卡软件,那里比较专业,其他地方的软件可靠性不明。
以上就是使用量产工具进行固态开卡的步骤,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在进行操作时请务必慎重,按照操作提示进行,并注意备份重要数据。

网友:
好家伙啊。。。

网友:
感谢楼主,成功学习一下

网友:
ys9082hc、ys9082hp怎么量产

网友:
有开卡软件吗?

网友(2023-08-16):
软件呢?怎么不共享?/

网友:
开卡工具可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没意义,设置密码都不给。开什么卡?????

网友A:
Total 4 Channel
Total 1 CE
Total 1 Die Per CE
2 Plane
18592 Page Flash
9216 Page
1028 Block
-------------------------------
DRAM:0Mbit
-------------------------------
Disable Internal Interleave
Disable Interleave
1-Way Interleave
Single-Die
-------------------------------
TLC Flash
Ansy Mode
Multi-plane Mode
-------------------------------
Enable Multi-plane Read
Enable Multi-plane Program
Enable Cache Read
Enable Cache Program
-------------------------------

网友:
好家伙,这砖搬的

网友(2023-09-28):
量产完显示容量大了一倍,而且提示没有初始化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tal 4 Channel
Total 1 CE
Total 1 Die Per CE

没有找对 找对会显示 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