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板号 Nm-b701进系统一分钟风扇狂转后掉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07-08):
联想Y7000 板号 Nm-b701进系统一分钟风扇狂转后掉电。

已经换过传说中的2M 电阻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换完还是不行吗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联想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吗?记得蓝天代工都才有的这个毛病啊

网友:
没有识别独显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查显卡供电,EC,温控电路等。修过进系统进度条掉电换EC好的。

网友:
破ec问题多,这个机子ec爱坏

网友:
显卡部分的问题概率高,以前试过了,显卡有问题,就会有一样的现象。

网友A:
背面有一个5v  3.3v转换芯片,去显卡供电的,查显卡供电有无3.3  无电压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有一个5v  3.3v转换芯片,去显卡供电的,查显卡供电有无3.3  无电压直接秒杀

好,我试试

网友:
认到独显了,五分钟不定时掉电!。。。。。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检测独立显卡?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也碰到同样问题

网友:
BIOS,温控,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检测独立显卡?

认到独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也碰到同样问题

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解决~~~~~~~~~~

查PECI总线

网友:
官网更新bios。这个是bios程序不对

网友E:
能进去系统5分钟,还会关机掉电?
这就奇怪

网友:
不认独显。

网友:
很有可能是温控电路

网友:
前两天换个EC搞定一个

网友:
EC程序刷一下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进去系统5分钟,还会关机掉电?
这就奇怪
你这个固定时间关机掉电的很可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