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K,上电不显示,

楼主(2023-07-08):
华硕H310M-K,上电不显示,复位,时钟都正常,无集显供电,内存的电压正常,vddspd也正常,声卡复位也有,bios也刷了。主板是8m的bios,但是讯维上好多16m的机器什么情况

网友A:
去华硕官网下载个BIOS刷下试试

网友B:
310都是16m的吧.你这个是不是被别人换了bios》?

网友C:
集显供电万用表测不到的,有人说用示波器看瞬间波形,我还想买个胜利的vc240万用表能看40M的波形,也够了。我查过几个主板,集显供电VGT没电压的,个人感觉CPU核显用的是 vcore供电,可能cpu负载超过设定功率才启用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0都是16m的吧.你这个是不是被别人换了bios》?

看着是没有人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供电万用表测不到的,有人说用示波器看瞬间波形,我还想买个胜利的vc240万用表能看40M的波形,也够了。我查过几个主板,集显供电VGT没电压的,个人感觉CPU核显用的是 vcore供电,可能cpu负载超过设定功率才启用集显供电。

原来如此,这个记住了

网友:
如果键盘灯切换正常,修显示芯片附近,CPU集显供电是测不到的

网友:
又遇到一块,华硕H110m-e主板,也是所有供电都有,问题一样,不显示,官网bios已经刷了。和华硕H310问题一样

网友:
310都是16m的吧.你这个是不是被别人换了bios》?有可能 我刚修一个就是16兆的

网友:
检查CPU供电边上的三极管 我记得有通病

网友D:
大佬上电不显示是怎么测的这些参数,复位,时钟都正常,无集显供电,内存的电压正常,vddspd也正常,声卡复位也有,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佬上电不显示是怎么测的这些参数,复位,时钟都正常,无集显供电,内存的电压正常,vddspd也正常,声卡复位也有,谢谢

我的H110那个解决了,连续换了两个内存条,竟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H110那个解决了,连续换了两个内存条,竟然好了

学习了,原来是调内存啊

网友F:
集显供电要打上驱动才会有电压

网友(2023-08-12):
引用 网友A:
去华硕官网下载个BIOS刷下试试

官方的刷过了,官方的确实是8m的,还是不显示,怀疑南桥,和pcie上的电容,不过没有测试,卖废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集显供电要打上驱动才会有电压

应该是,亮机的时候没有测过电压, 好像内存过了以后有个瞬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