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X506L 不认独显,显卡供电正常。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07-08):
华硕 FX506L 不认独显,显卡供电正常。已刷过BIOS,求维修思路。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挂了,才导致不认显卡?

网友:
显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BIOS有几种,注意对一下版本,然后,不认显卡,回到最原始的供电,时钟,复位,程序这几个上面来,看看在BIOS下面能不能认到。

网友:
查供电时钟  复位   都正常就准备干卡吧

网友:
BIOS下面不能认到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还有是否有读取vbios

网友:
显卡的几个供电都查下

网友:
晶振打下波。

网友:
刷正确的bios

网友:
路过填充一下经验

网友(2023-08-24):
我这里有个独立显卡可以认到 跑分20多的 没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