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X 510不充电

楼主(2023-07-08):
可以开机 但是不能充电,测量芯片充电芯片4脚无电压,正常应该是EC过来的高电平吧  实际上EC找不到这个引脚呢,各位大佬帮忙看一看

网友:
隔离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  插充电器可以开机

网友A:
可以开机不代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开机不代表没问题

Q5901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开机不代表没问题

图放在下边了

网友B:
先换个电池试一下,前两天刚换了一个

网友C:
我前天换充电Ic好的,用示波器看电感有无波形,我的有电压无波形

网友D:
先把充电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天换充电Ic好的,用示波器看电感有无波形,我的有电压无波形

无电压和波形,现在刷了bios 结果,开机过一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电池试一下,前两天刚换了一个

电池换了 不行,帮忙看下OZ8690的4脚是充电开启脚吗,有点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开机不代表没问题

Q5901换了 不行,帮忙看下OZ8690的4脚是充电开启脚吗,有点晕了

网友(2023-08-20):
引用 网友D:
先把充电芯片换了再说

换了充电芯片好了

网友:
最终更换隔离管和充电ic后,充电正常,估计寿命也用不久1a左右充电电流,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