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PU假负载

楼主(2023-07-08):
想入手这个CPU假负载,网上看了下 有带灯的和不带灯的,不知道买哪种好用。 还有内存阻值检测卡也想买一个,请各位师傅分享一下使用经验。多谢。

网友:
am4的CPU假负载没有一点用,内存阻值卡可以快速没出哪根线断开,但是不能测出虚焊。

网友:
如果你要做gba焊接,就买有灯的。

网友:
修笔记本可以说完全用不到CPU假负载了。99% CPU板载BGA的

网友:
我觉得插内存槽的测试卡可以买一个

网友(2023-10-29):
同问,也是想买,感觉带灯的方便点。
刚下单,带灯和不带的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