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孔上的 布条 是什么?

楼主(2023-07-09):
笔记本螺丝孔上都有一个 布条
叫什么名字
起什么作用
百撕不得骑姐

网友A:
导静电的

网友:
导电胶带

网友:
导电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静电的

谢谢,导到地线去了吗

网友:
导电胶布,有两个作用:
1、带走感应电,几乎所有有螺丝的地方都有这个导电胶布,把电脑所有地线起到连通的作用,最后通过AC电源地线带走。注意感应电不是静电。
2、屏蔽外接干扰,比如外接无线网卡,硬盘,内存这些对干扰敏感的外壳都有屏蔽罩,屏蔽罩对应的螺丝都有这个导电胶布,目的也是把所有屏蔽罩导通,加强屏蔽效果。
这个胶布可要可不要,影响不大,有比没得的更好。

网友:
导电胶布 防静电之类的吧

网友:
导电胶带,放静电

网友:
除了导电,我想,有时候,我螺丝拧秃了,螺丝拧不紧,用来填充拧紧螺丝的

网友:
导静电用的,笔记本电脑的螺丝栓大多都接地,

网友:
实际上这玩意是金属的 不是布也不是胶带的胶

网友:
某种技术规范要求吧!就像某些机柜明明是金属的也要求分别在不同的位置有接地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