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这铜片 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3-07-09):
如题,它大致覆盖红圈区域

网友:
主要是散热

网友A:
是不是屏蔽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蔽作用

屏蔽的金属片一般要接地的。

网友:
估计是给硬盘散热的

网友: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网友:
这种大面积的铜皮,就是散热用的

网友:
给PWM电路和固态硬盘散热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这地方

网友:
不用石墨烯?

网友:
匀热,防止高温烫坏外壳

网友:
散热作用,增加导热效率,使芯片不易温度过高

网友:
散热 防辐射

网友:
看见铜片就是散热的

网友:
这种大面积的铜基本上是散热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是屏蔽信号的作用

网友:
能用铜这种金属的都是烧热吧

网友:
屏蔽外界得高频干扰,跟放静电,

网友:
散热,屏蔽静电,要么是电线!

网友(2023-08-22):
SSD散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