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存频率跑不上去瓦数也跑不上去

楼主(2023-07-09):
RT       显存时钟跑不上去     瓦数只能跑到30W   但是在设备管理器 手动驱一下显卡  就可以跑上去了
机子 显存 ROM 时钟 核心我都换过了  没有用   只要手动驱一下就能跑  重启就不行了 这是什么问题  是功率墙的问题 还是显存评率的问题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A:
显卡功率芯片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功率芯片看一下。

换了一样的  拆了也一样  跑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
查下功率芯片电路,不是直接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