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稳这个是什么原件啊,是爆浆了吗?

楼主(2023-07-09):
一张3070显卡开始花屏了,看到这里掉过一个小电容(还是小电阻?),然后发现这个小零件旁边有黑色的东西已经干了,是爆浆了吗?这个是什么元件啊?

求大佬解答

网友:
晶振,没爆锡,掉的那个是电电阻

网友:
楼上 说的没错。。只是个晶振。。那个主板如果你还没焊接什么。。电阻应该就是没安装的。。

网友:
感谢大佬,那可能不是这的问题了,可能问题更大了

网友:
二修卡而已

网友:
那个晶振看起来确实有些爆浆了,不过它并不会导致花屏,还是得先查查是哪路显存报错,再重新直球加焊或更换

网友:
大神们,这个爆浆的晶振是有源的吗?这个标号直接搜不到

网友:
看丝印的话,那边应该没啥东西,看是否缺件,你要看看那个锡饱满不,他们印刷以后会回流焊,弄得很圆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