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15ikb 电池死机

楼主(2023-07-09):
  • 换过电池 充电芯片  刷过bios   开机同时接上电池电源可以正常进系统
  • 把电源取了之后单独用电池 就马上死机
  • 单独用电池进不了系统

网友:
show laptop motherboard part no.

网友:
用示波器查看下SM总线有没有波形

网友:
单独用电池进不了系统,这个也许就是突破口

网友:
不是电池问题,就是电池充放电电路问题。

网友:
保隔电路有问题,看看充放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电池充电芯片供电脚的电阻,阻值是不是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