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0代I7的 BGA 温度曲线。

楼主(2023-07-09):
                温度 275 干不下来。 华硕 S4600F

网友:
这个温度可拆

网友:
楼主温度准确吗

网友:
275度芯片都能焊炸,这都拆不下来,bga扔了吧

网友A:
BGA测温线找不到了, 老款迅维BGA  数码按钮设置的温度。 挺长时间没用了。 温度准不准不清楚了。 以前拆其他芯片感觉还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测温线找不到了, 老款迅维BGA  数码按钮设置的温度。 挺长时间没用了。 温度准不准不清楚了。 以前拆 ...

大佬能否上传一份H61H-G11图纸

网友(2023-12-16):
机器有问题吧?

网友:
设置温度和实际的温度会有偏差,上测温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