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6-71-P77F0-D02 开机断电

楼主(2023-07-09):
接一台战神高配游戏本维修   蓝天厂商代工主板  板号6-71-P77F0-D02
故障:按开关 灯闪一下断电 无法启动 确定为主板问题

拆机测量待机电压19V 3.3.V正常 按开关无5V  测5V开启信号DD_ON开机一瞬间只有14欧 处于微短路状态  查相关电路只有两个MO S供电管会拉低信号导致短路   直接把相关的两个MO S管一起换 开机瞬间亮屏
故障分析MO S供电管微漏电  供电不满足    故障解决

 会员325895300鑫豆2026-1-22 17:29
 会员576778300鑫豆2025-11-30 13:15
 会员836893300鑫豆2025-11-29 14:34
 会员723743300鑫豆2025-11-7 18:50
 会员252553300鑫豆2025-11-3 18:53

网友A:
能够搞定神舟战神的人都是大神,不是这机牛B,是这机太特么多问题了太特么故障点了

网友:
你这是按开关后无5V 还是一直没有5V

网友:
这主板配华硕好些啊

网友:
解决了吗 具体问题说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够搞定神舟战神的人都是大神,不是这机牛B,是这机太特么多问题了太特么故障点了

为啥故障这多,渣船不专业

网友:
除非是同型号,不然懒得付钱看了的

网友:
我的直接不通电呀

网友:
哎怎么稍微精华点都要钱呢

网友:
  为啥收费 看不了啊

网友:
学习 了 ,只能看到一半

网友B:
今天也接到一台战神,直接5V对地短路。

网友C:
,这个论坛怎么都是收费的,对爱好者很不友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接到一台战神,直接5V对地短路。

搞好了没 后级不烧就好

网友:
稍微精华点都要钱。偷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好了没 后级不烧就好

桥烧了,给客户报价他不修了 装机给拿走了

网友:
还有用,立马解决

网友:
修过tx9的机器 也是没有5v好修

网友:
路过学习下大神的佳作

网友:
为啥故障这多 现做维修 说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论坛怎么都是收费的,对爱好者很不友好
论坛管理想钱想疯了呗

网友:
需要付费 看不到啊

网友:
能够搞定神舟战神的人都是大神

网友:
神州,故障点位太多太多了

网友:
楼主最后 搞 好了吗 能说下什么问题吗

网友:
蓝天代工神器

网友(2023-08-12):
会不会又是一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论坛怎么都是收费的,对爱好者很不友好

不知那个发神经的提议的

网友:
这表和我的一样的

网友:
蓝天的板子就是问题多 好多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没付费,让我猜一下,是不是控制5V开启的六脚管子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我遇到好几台要不是CPU供电烧就是显卡供电烧

网友:
分享的很好,下次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2023-09-13):
今天也接到一台战神

网友:
不错呦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666

网友:
学到了辛苦了点赞

网友:
最后修复了吗

网友:
应该是“测量开关无5V”19V和3.3v待机电压正常,5v开关待机电压不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所以明白

网友:
重点查待机芯片,或者是否断线。

网友:
神舟大神   谢谢分享

网友(2023-10-21):
换这两个MOS必须的是同型号的么

网友:
没钱看啊

充点钱再来、

网友(2024-01-24):
高手,药到病除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这种也能搞定。

网友(2024-06-27):
学习了,感谢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