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Y7000 NM-C911 键盘全部不好用

楼主(2023-07-09):
客户描述键盘大部分失灵
此机器到手以后开机进系统 发现都好用,关机再开就全部不好使了
心想肯定是那个通病电感  (键盘芯片8172FN与南桥链接的 LI23)
进bios也不好用,进PE测试也全部 不好使
拆机拿出板子测量了一下电感001 拆掉电感拿漆包线直连,连好后以为肯定能好,装好机测试发现还是不好用
又拆开 看着主板思索了一会 心想会不会是8172程序坏了,拿出联阳的编程器 然后上网找程序 发现根本没有这个程序
正好手里有个一样的板,等着换南桥的

连好线,编程器的CLK 接IT8172的1脚,编程器的DAT 连接IT8172的2脚,然后给主板插上20V通电

程序读取ok,备份出来 是64KB
然后在把编程器线接到 键盘失灵的那个主板上 通电写入ok
装好机 开机直接进系统发现还是不好用,在次进入bios后发现键盘好用了,进PE也好用,就是进系统不好用
在进bios  选 Load Default settings 恢复一下默认 保存退出
在进系统后 好用了

下面是键盘芯片程序 和编程器链接图

网友:
8172FN这个程序确实稀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NM-C911 这个主板不是用 IT8176FN 吗,怎么会出来个 IT8172 图纸上我搜了一下也找不到这个型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NM-C911 这个主板不是用 IT8176FN 吗,怎么会出来个 IT8172 图纸上我搜了一下也找不到这个型号呀。

抱歉是我记错了,确实是IT8176FN   哈哈哈哈哈

网友:
补充一下!!!!!!!!!!!  是我记错型号了,真实型号确实是IT8176FN   !!!!!!!!!!!!!!!!!!!!!!!!!!!!!!!

网友(2023-11-20):
为啥我的识别是56k

网友(2024-03-10):
引用 网友A:
NM-C911 这个主板不是用 IT8176FN 吗,怎么会出来个 IT8172 图纸上我搜了一下也找不到这个型号呀。

这用的什么编程器  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2024-06-25):
谢谢楼主分享的程序,亲测好用。另外,我这块主板的板号是NM-C911 REV:1.0,分享一下联阳编程器的飞线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