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s1短路,刚开始万能表测开机针脚位查到电压忽高忽低,再测电源供电口时...

楼主(2023-07-09):
刚开始万能表测开机针脚位查到电压忽高忽低,再测电源供电口时不小心被汤了下 查到NQ9发烫,把该拆的都拆了,没想到是IO傍边电容短路 眼看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3,5v电路,更换IO

网友:
顶你一个,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3,5v电路,更换IO

是IO旁边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容干掉不短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