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显示图标就掉电黑屏 nm-B701

楼主(2023-07-09):
简单解决,经查开关信号一直跳变很快,一直到显示logo就黑屏,飞线加100欧电阻解决。

网友A:
这个电阻原来是没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原来是没有的吗

没有的,在电源板上找来的。。。要是装上这个电阻,用电池会自动开机的话,就把待机芯片的3脚和6脚短接就行了

网友:
我现在这机,掉电这问题,这方法解决不了。

网友:
楼主无私分享的经验,

网友:
腐蚀了就是这样接,不然就换电阻

网友:
感觉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强制上拉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维修简单明了,思路清晰

网友(2023-08-09):
这是给开关一个上拉3.3V电压吗??

网友(2023-10-26):
厉害,技术研究的很通透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研究一下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