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台灯(带放大镜)怎么选?

楼主(2023-07-09):
今天拆一个苹果小本,螺丝形状都看不清
所以想买一台
预算50-150元左右
这些动辄放大三四十倍的,是真的吗

网友A:
放大镜,一般一个镜片放大十倍,放大20~30倍的必须用双镜片,上面大的10倍下面小镜片2倍或3倍,物距有8厘米,可从放大镜中看着焊接。我是要20倍才能看清手机与本本电路板上的小元件。

网友:
如单镜片放大几十倍的观察范围太小物距太短无法下烙铁

网友B:
我有一个你图的158元那种,买了放在那里吃灰,9.8新。合适吗?
70包邮非偏远

网友C:
这样维修台灯(带放大镜)虽然便宜,但是不如显微镜的好,如果可以提高点预算,建议购买二手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镜,一般一个镜片放大十倍,放大20~30倍的必须用双镜片,上面大的10倍下面小镜片2倍或3倍,物距有8厘米,可从放大镜中看着焊接。我是要20倍才能看清手机与本本电路板上的小元件。

现在用的型号,方便发一下吗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你图的158元那种,买了放在那里吃灰,9.8新。合适吗?
70包邮非偏远

私信你了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维修台灯(带放大镜)虽然便宜,但是不如显微镜的好,如果可以提高点预算,建议购买二手显微镜,

二手显微镜,有建议的型号吗,谢谢大佬!!

网友C:
二手舜宇光学SZM45双目体视显微镜,7-45倍变焦,500元左右,自己去网淘就行了。

网友:
假的,这种不用卡,对维修作用不大,高端点上电子显微镜,简单点的就买个十几块的40倍的手持就行。

网友:
放大镜用起来不理想,还是上体式显微镜,连续变倍7-45倍的,修手机的都在用,修电脑的也有不少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手舜宇光学SZM45双目体视显微镜,7-45倍变焦,500元左右,自己去网淘就行了。

谢谢大佬!

网友:
不客气,本来迅维平台的初衷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这种不推荐,还是上光学显微镜

网友:
这种是巨坑,别买,要买就上显微镜,一千块左右的

网友(2023-09-13):
买显微镜吧,修手机电脑主板都好用。双目的1000以内以后不用了卖二手也能回血,

网友:
我有个二手的好顺放大镜台灯,闲置需要卖掉

网友:
我开始也是买来不少放大镜,倍数小了看不见,倍数大了挨着线路板被高的电容顶住也看不见,最后还是咸鱼上买了一个7-45倍3手显微镜,320加灯不到400块,想便宜买固定倍数的便宜,从此维修方便多了,都是显微镜下操作焊接,很是ok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不要买电子的显微镜,谁买谁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