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值是否微短

楼主(2023-07-09):
手里有一块GA—B75M—D3V,测量VCC3供电对地阻值只有20,但是空载上电测量3.3V,负载上电测量也是3.3V,而且诊断卡显有复位不跑码,而且反复重启,不像是短路保护,所以这里难住了,是修3.3V供电短路,还是修不复位,希望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二,技嘉这个型号的VCC3对地阻值到底是多少,更希望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下这个型号主板的点位图,要分下载也行。提前感谢大家。

网友A:
只要有3.3V就不用管

网友B:
这个阻值是正常,我有一块没修好,反复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3.3V就不用管

好的,我知道了,但是有时候打值打到这种,不敢上电,怕故障扩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阻值是正常,我有一块没修好,反复掉电重启,

上CPU 掉电还是不上CPU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CPU 掉电还是不上CPU掉电。

都一样

网友:
那就是缺电压了,或电压不稳定。

网友C:
我这块板已经修好了。之前一直以为是3.3V短路导致保护断电,在知道正常后按时序修,发现324运放两个控制SA电压的芝麻管坏了,更换后开机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块板已经修好了。之前一直以为是3.3V短路导致保护断电,在知道正常后按时序修,发现324运放两个控制SA ...

牛,我这个怎么都搞不定,我这也坏了个芝麻馆,换了之后出了CPU_VTT,但还是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牛,我这个怎么都搞不定,我这也坏了个芝麻馆,换了之后出了CPU_VTT,但还是重启

楼主,这个不装CPU能出CPU电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不装CPU能出CPU电压不

可以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不装CPU能出CPU电压不

出VBOOT预供电

网友:
一般我是烧机看电流,如果短路一般电流较大,不短则不会超过1A  不知道对不对  有的供电 二级体值是很低的

网友B:
mos管还是没波形吧,我测到有一点电压,但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还是没波形吧,我测到有一点电压,但没波形

个人认为预设电压是用来判断CPU供电电路是否正常的,不是用来供电的,所以就是一个定值,不会根据负载情况变化的,这个预设电压如果能在整个闭环回路中被检测正常,那么CPU供电芯片就会发出VRMPWRGD,表示供电正常,那么这个信号被桥收到后,桥就发出复位,CPU复位后通过桥读取BIOS信息,包含CPU的SVID信息,并发送给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解码,整个CPU供电电路将迎来正式上电,此时PWM才分根据负载进行动态调节,并进行自检测
VBOOT应该是固定 占空比,应该也有波形的。
根据以上内容可以得知,有复位不代表CPU已经正式工作了,所以有时候有复位不跑码还要按时序修。

网友D:
这种主板有啥担心的,好的就值60-70,大胆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主板有啥担心的,好的就值60-70,大胆上机

修好了,有人指点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不装cpu也有复位吗

网友:
SKTOCC#,这个信号如果被采用,那么IO收到这个信号为低,可能无法正常上电,如果正常上电那么也无法正常发出ATXPGD,和VIN检测一样。还有一些OV检测脚位,只有正常了才有可能发出ATXPGD,桥只有在收到这两个信号的同时才会发出CPU_PWRGD ,通知CPU正式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