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蛇rz09-0314

楼主(2023-07-09):
雷蛇9代
版号:DA730-MB   ec是it8390vg-256-cx0

故障:目前不触发。电源口三芯的插口
待机3/5不按开关都已经出来,目测感觉ec没有动作 已更换ec(更换完ec 5v待机都没有。)如是装回原来ec 5v待机有了。
1这机器是需要原装充电器才能触发吗?

原来ec待机  3/5正常  桥的其他1v木有 电压。

网友:
有大佬修过?  是要原装充电器?

网友:
有修过的大佬指导一下,付费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网友A:
没图只能忙修咯。有些机器是要触发后才有35v的。比如华硕天选2,通电瞬间有35v,EC从bios读完程序后关闭35v.你看看EC读bios没有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中间有一个适配器检测的脚

网友B:
1、雷蛇的电源都不带检测
2、雷蛇的EC基本都是不带程序的,是上电的时候读外挂的一个bios芯片来初始化的,用示波器看看数据线有没有动静。bios芯片有些型号很大甚至见过32M的,找个编程器读下看看里面内容是否正常。官网上一般都放有ec和对应的主bios程序,解压以后就可以找到烧录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只能忙修咯。有些机器是要触发后才有35v的。比如华硕天选2,通电瞬间有35v,EC从bios读完程序后关闭35v.你看看EC读bios没有

这个ec是8兆  查看过里面的资料,基本好多空。有用的信息比较少。
然后没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雷蛇的电源都不带检测
2、雷蛇的EC基本都是不带程序的,是上电的时候读外挂的一个bios芯片来初始化的,用示波器看看数据线有没有动静。bios芯片有些型号很大甚至见过32M的,找个编程器读下看看里面内容是否正常。官网上一般都放有ec和对应的主bios程序,解压以后就可以找到烧录文件。

这个ec是8兆  查看过里面的资料,基本好多空。有用的信息比较少。
然后没读bios.

网友:
目前找到一张料板把ec 搬过去了,机器目前可以触发了,可以确定第一次买的ec 有问题 (买的时候卖家告知是不带程序)。 第一个ec 和原机ec 都不触发。待机的时候我测过都没有波形 以为自带程序 就没管。目前触发电流35ma 左右,我之前在换完第一个ec 不得劲 就跑去换了一个 不知道好坏的南桥 。等我把桥做上去 后续有结果我在跟进

网友:
雷蛇已修好

网友C:
不需要原装充电器 我有这个料版 待机是对的  我的不触发就是换EC好的  买的主板拆的EC

网友D:
不用原装充电器。买一个简版Ec回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原装充电器 我有这个料版 待机是对的  我的不触发就是换EC好的  买的主板拆的EC

最开始一来就换的ec  买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原装充电器。买一个简版Ec回来秒杀

买的料板花了157

网友:
成本真不低

网友E:
Mbga封装的Ec看着就很捉急,

网友:
引用 网友E:
Mbga封装的Ec看着就很捉急,

这ec比较好焊接。对位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