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730-13IKB 不过保护隔离。求助。

楼主(2023-07-09):
(图片)

网友:
楼下大神速来解答。。。

网友A:
新东东,楼主先贡献图纸啊

网友:
芯片换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东东,楼主先贡献图纸啊

已经上传了。。

网友:
要订,等二天才能到。。。

网友B:
1.2.3脚都有20V啊?正常啊

B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3脚都有20V啊?正常啊

我遇到过电阻变质的,你可以看我主页不过保护隔离那个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电阻变质的,你可以看我主页不过保护隔离那个贴

看过了, 我的是正常的?

网友:
保护隔离还是好修的,,,,,,,,,,,,,,,,,,,,,

网友:
拆掉第二个隔离管 看看有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一般都是隔离管吧,要不就是电容拉低了电压

网友:
先测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或者半短路,阻止偏低)。。。

网友:
后级有很多支路,
建议用维修电源(开始先调小电流),可以越过隔离电路,看看电流。

网友:
IBM的隔离电路不是这里产生的,去看看IBM的时序吧

网友:
C口电源?一般c口电源都是TYPC管理芯片控制前级到公共点导通

网友B:
换了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芯片还是一样!!!

第一个隔离管过了吗?示波器打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