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X-B250MV31.1开

楼主(2023-07-09):
华硕EX-B250M V3 1.1开机一下掉电

两台电脑,开机不显示掉电,一台没有VCCIO,找论坛文章拆掉一个三极管可以了。另一台有时能触发,有时触发就掉电,有时显示了几秒又掉电,毕竟是业务维修,只是爱好,为了查图纸,开通了三个月会员,不错,只要有图纸就能干。
SLP-S3.s4查来查去,都是PCH到IO直接传输,有两个受控电路元件都/x表示没装,万用表测量元件走线线路确实无效不通。头大了,毕竟月饼的视频课看过几遍了,咬牙坚持再查查,往s5之上时序就没了,只能查RTC待机条件了,还蒙对了,实测RSMST电压不稳定,一会3.3,一会2.5,1.3-0v,最终查到 SQ50,npn三极管,基极稳定1.05v,上脚5Vsb正常应该被拉低,实测5vsb一会被拉低,一会5v,只有5vsb被拉低,RSMRST才能高电压,确定它坏了,找了个1AM代换,成功。

另外两片主板,梅捷110d4,电压各路正常不显示,重写bios解决。

微星310主板,开机就掉电,压cpu架,跑码了,至少一分钟25秒可以正常显示,到进不去系统。怀疑cpu座虚焊,放弃了。不知道如何加焊CPU座。我的迅维BGA焊台卖掉3年多了。

网友:
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清洗CPU座子有精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