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方口中间检测脚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23-07-10):
如题联想方口中间检测针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1.单测电源适配器接口,无电压

2.用普通转接口转成方口插在主板上,无电压

3.用电源适配器插在主板上,有电压.

4.看图纸就去过这几个地方

疑问:到底是电源产生的还是主板产生的电压,请大师解疑

网友:
电源发出给IO的

网友:
有点不解,如果是电源发出的,为什么单测电源没有电压呢?这种情况怎么检测电源好坏呢?

网友:
有些机型会像DELL电脑一样,会跟IO通讯识别,从电路图上可以看出,电压是主板通过上接V3提供的。

网友A:
联想什么型号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什么型号机器

是联想15ISK

网友A:
+V3_3AL_DS3这个电压一定是插入适配器才能产生,再加到检测脚,连到IO,IO就识别了适配器插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V3_3AL_DS3这个电压一定是插入适配器才能产生,再加到检测脚,连到IO,IO就识别了适配器插入

+V3_3AL_DS3 从图纸看是线性3V

网友:
原理是插上适配器之后主板发出电压给中间针,中间针的电阻连接着地线降低电压,EC就靠识别降压之后的电压来判断这个适配器是否能给这主板充电开机

网友A:
ID脚得到电压后,向IO输出适配器ID数据。 不知是不是这样,请各位高手参与,呵呵

网友:
最基本检测:
我认为正规的检测,是适配器负责检测。检测通过才供电,供电后烧毁笔记本的话,责任在笔记本,与适配器无关。
笔记本检测适配器,这不合逻辑。
(笔记本不接电池的时候,电都没有,哪来的力气干检测的活)
高级检测:
适配器功率检测,这些我认为不叫检测,叫笔记本和适配器间通讯(功率通讯、加密解密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脚得到电压后,向IO输出适配器ID数据。 不知是不是这样,请各位高手参与,呵呵

是不是插上电源后,瞬间产生+V3_3AL_DS3 然后加到检测脚形成回路,当I0检测到电压变化后,产生AC_IN 然后再出后续各路电压,    因为当检测脚无电压的时候,保隔第一个MOS都不通

网友B:
我现在的问题是检测脚这个1.9V的电压时有时无,当有1.9V时,一切正常  没有的时候 保隔过不了,公共极没有电压.把保隔第一个MOS管短接,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就是一个电阻下拉到地。阻值越大代表功率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电阻下拉到地。阻值越大代表功率越高

你是说在电源里面有个下拉电阻,把主板检测脚电压下拉对吗

网友:
看看这个图是不是明白了,其实就是在方口的里面有一个电阻。电源板上是没有的。一个电阻对地。

好像苹果的电源也是这样的。电源出来只有一个电压,两跟线

网友:
3vldo和适配器里的电阻分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问题是检测脚这个1.9V的电压时有时无,当有1.9V时,一切正常  没有的时候 保隔过不了,公共极没有电压 ...

查充电芯片   ACN ACP是否断线

网友:
有点像某些型号的电池,直接用万能表测不出电压,但是按到笔记本就有电输出了

网友:
这个应是EC认到适配器才产生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
插上适配器的瞬间,正常产生公共点,产生EC供电,产生ID信号的上拉电压,至此可与适配器中间
当ID信号的电压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
插上适配器的瞬间,会正常产生待机条件。当EC检测到ID信号异常,会通知充电芯片关闭第一、二个隔离管。

网友D:
不要想得太复杂。我来说一下 常见的几大品牌电源ID识别吧。1、先说这个联想的。
联想的电源方口的,中间针对地接有一定阻值的电阻。
65W  320欧 接地
90W  555欧 接地

170W 1.91K  接地

230w:4.7K 接地
300W:8.65kΩ 接地

这个对地的电阻和主板上一个750欧姆上拉到3.3V电阻组成分压网络输入到EC对应pin,不同的分压代表插入不同功率的电源。随便提一点,联想的机器,如果自己做转接头,连接普通的维修电源,可能会出现过不去公共点的情况。这个是因为联想的主板上电冲击电流很高,会造成一些维修电源瞬间掉电保护。这个时候,需要个给维修电源输出端并联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来解决。通常我是准备一个联想方口大功率电源,然后改造下并入一个5525的电源头,需要维修电源看电流的时候,方口电源不接电,维修电源接入5525的头,方口插入机器主板,这样借用了方口的ID识别和电源内部的大容量电容,可以保证正常识别和开机。

2、HP的。HP的玩法和联想的刚好相反,它的电阻是接到电源正极的,这样插入主板后就和主板上的对地的分压电阻产生一个电压给到EC。HP的特点是只要它认可插入的电源,就会亮电源插座旁边的一个小白灯。
230W:100K左右。电源内部还会根据负荷情况有些控制
330W ----》42k

小功率的HP电源数据未收集。

3、Dell。Dell的带针大小电源里面都是有一个达拉斯的单线EEROM芯片。插入电源后ec根据控制协议产生相关的读取波形来和电源里面的芯片通讯。
典型的线路参考下图

红圈内的三极管和mos组成一个保护电路,防止插入非dell架构电源时中间针有 高压存在,当超过设定值时,三极管导通将MOS的G拉低到地,关断MOS,保护EC。
Dell的机器插入不能识别的电源,大部分都可以开机并在屏幕提示电源不符合要求,但是也有部分新款机型插入非dell电源不能开机的,如新型号的M15 M17等。
4、V星,华硕,他们电源很多也是带中间针的,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使用到。V星的比较坑爹,它主板上中间针也是接到电源上的,如果不小心插了dell方案的山寨玩意,可能直接就打穿没有保护的达拉斯芯片。
5、ACER的游戏本,碰到比较少,有识别ID针,如果没有记错是和HP的兼容。
6、蓝天系,包括神舟,各种贴牌,全系列没有使用电源ID识别。
7、同方系,机械革命等等,全系列没有使用电源ID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想得太复杂。我来说一下 常见的几大品牌电源ID识别吧。1、先说这个联想的。
联想的电源方口的,中间针 ...

讲的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
按这个原理,如果是靠上拉下拉电阻识别,是不是可以在主板上电源插座对应脚上对地或对正极焊个电阻,就能使用维修电源或普通电源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