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安卓手机数据可以搬运吗

楼主(2023-07-10):
平时修修网络设备,手机没怎么接触。安卓手机摔坏了。请教一下
如果数据芯片没坏,把数据硬盘芯片搬到一台同样好的机型上面可以用吗

网友A:
可以完全可以呀,我经常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完全可以呀,我经常这样

谢谢    板子到了试试,主要保数据,100来块钱的机子

网友B:
有些可能CPU也要一起搬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可能CPU也要一起搬过去

嗯     一个个搬过去试试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找个相同的机器搬

网友C:
你看是什么安卓机是新款还是老款的,也是什么字库硬盘,是UFS还是EMMC,如果是做过绑定加密的,是小白就建议放弃吧,要是大师也只能摇摇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是什么安卓机是新款还是老款的,也是什么字库硬盘,是UFS还是EMMC,如果是做过绑定加密的,是小白就建 ...

没有显微镜,原件太细,放弃了

网友:
可以呀     可以呀

网友(2023-08-14):
不是专业的不建议操作,首先手工就达不到再把芯片拆坏了就彻底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