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奔图M6505N打印几张后偏淡

楼主(2023-07-10):
刚开始打印

正常,打印几张后整体偏淡,再多打几张就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网友:
换了硒鼓也一样

网友:
要断电一下  再开机 又可以打印几张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A:
首先更换原装硒鼓排除硒鼓问题 如果不好就看充电 高压多简单根据原理一步一步的排查不懂原理别维修  遇到问题就问自己不尴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更换原装硒鼓排除硒鼓问题 如果不好就看充电 高压多简单根据原理一步一步的排查不懂原理别维修  遇到问 ...

你是高手 毕竟是铜牌维克

网友:
更换电源板后故障依旧,更换驱动板后正常

网友:
国产打印机故障多吗?

网友B:
这样的故障我遇到不下4.5台了!每一台的解决方案都不一样,有激光器问题的,有主板问题的,高压板,固件升级。说实话,奔图6500系列这种打印淡的概率我估计百分之二十以上肯定有了!想解决唯一的办法就在趁还在保修期内赶紧换件,过完保修期,呵呵...懂得都懂。如果就是认命花钱修,看看淘一台二手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故障我遇到不下4.5台了!每一台的解决方案都不一样,有激光器问题的,有主板问题的,高压板,固件升 ...

保修期内每次把机器发到售后,都说是没问题。然后发下来  送到客户那里 用不了几天又出问题,一个机器要反修几次,问题还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