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23-07-10):
华为vrl-w09

cpu供电芯片mp2979a
1.vdd 18脚 1.2v
2.en 33脚 3.3v
3.alt# sdio sclk 均为1.04v
现在情况是开机跑到1.3a左右掉电到0.08
是不是图中1.3v电压应该为1.8v啊?

网友:
1.8V 太高了吧   没有集显供现在新的笔记本是正常的

网友:
集显供电只是瞬间出来一下吧

网友:
集显没有正常,11代低压cpu电压最高会到1.8v,一般1.2-1.65之间跳

网友:
集显是在主板跑马了瞬间有就掉了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