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725G3 重刷BIOS清除密码失败

楼主(2023-07-10):
RT,从一台没有BIOS密码的机器上拷贝了一份没有没密码的BIOS,然后再刷入到另一台带密码的机器内,重启后依然需要开机密码就很烦

网友:
重新刷个BIOS把          还不行的话   看看有没有密码芯片

网友:
还有个芯片存储的密码,你找找

网友A:
此题终结,原来是双bios芯片,8+16M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题终结,原来是双bios芯片,8+16M组合

后面又找了个bios么,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