械革命蛟龙5 版号GM5ZG8W_12L_V1.1 主板图片

楼主(2023-07-10):
机械革命蛟龙5    版号GM5ZG8W_12L_V1.1  主板照片    能开机屏不亮,, 二修的 。 我猜是找到问题把屏拆坏了 又给还原回去了。上家拆了一个保险 估计是跟别的机械革命的一样通病。  压缩包是原图打包的

网友A:
我知道你有图纸, 没舍得问你, 一个保险问题

网友:
点位图也有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有图纸, 没舍得问你, 一个保险问题

是哪个保险呢,我也遇到一台,但是有时又可以显示

网友:
是BIOS,下载分定的太高,麻烦版主更改一下下

网友(2023-08-17):
3V5V的丝印AQQP09995是MP8759GD吗???

网友:
哪个保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哪个保险呢,我也遇到一台,但是有时又可以显示

你的搞好了吗?我也碰到一台,头都大了。

网友:
师傅,你这包里面只有三张照片,是哪个保险,你也没标注出来啊

网友C:
下载分10分啊,你这。。。什么信息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下载分10分啊,你这。。。什么信息都没有?

下载的是 图片 原图  下载分也不是我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是 图片 原图  下载分也不是我定的

你说保险,给了个下载包,图片里面也没标注保险,也没告诉哪个保险,需要知道这个保险的都是修道这个机器的,手里都有主板,要主板图片干什么啊?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是 图片 原图  下载分也不是我定的

下载分是可以改的,正常下载分都是2分,你这个10分。而且还不告诉保险是哪个,说实话,都有点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分是可以改的,正常下载分都是2分,你这个10分。而且还不告诉保险是哪个,说实话,都有点懵

保险  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