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ATE和PHASE输出不对,如何判断芯片是否损坏

楼主(2023-07-10):
如图中产生1.5v dual的供电芯片其他几个脚电压都是对的,唯独UGATE和PHASE分别为1.7v和0.8v,导致1.5v dual也只有0.8v,换了这两路旁边的几个电容电阻也都没问题,目前只有mos管和电感POL7后面的原件没换,不知道该咋弄了,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UP1540P芯片坏了呢?这个芯片好像挺难找的,怕找了以后也修不好。

网友:
这个芯片脚的电压我是这么确定正确的,论坛有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1810-1-1.html

其中有个图片,我看他这个图的正常电压来对比的,结果只有UGATE和PHASE输出不对。

网友A:
UGATE是上管开关脚 PHASE是负载监控  按你说的 Fb的电压是0.8V的话 那么可能的问题有三个反向
1  芯片本身损坏
2 FB相连的电阻 电容 出问题
3 负载本身出问题

网友:
可以换个芯片试试,RT8125D可以替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GATE是上管开关脚 PHASE是负载监控  按你说的 Fb的电压是0.8V的话 那么可能的问题有三个反向
1  芯片本身 ...

我已经测试了旁边所有的电容电阻,但是没有测试那四个上管和下管,不知道是不是mos漏电。后级的贴片小电容太多了,真没法一个个拆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测试了旁边所有的电容电阻,但是没有测试那四个上管和下管,不知道是不是mos漏电。后级的贴片小电 ...

没那么复杂  把用来分压的两个电阻拆出来测阻值 fb是固定的0.8v  计算出10脚是1.5v左右的话 那你就只能优先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  把用来分压的两个电阻拆出来测阻值 fb是固定的0.8v  计算出10脚是1.5v左右的话 那你就只能优 ...

10脚指的是REFOUT吗?那个脚是0.8v。

网友:
只能把mos全部拆掉,看上管驱动是否为5v

网友:
重点查FB电路比例电阻,REF确认电压,OFS也会影响

网友C:
可以测一下UGATE和PHASE这两路输出线路上的接地的电容,电阻以及厂管有没有被击穿,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一下UGATE和PHASE这两路输出线路上的接地的电容,电阻以及厂管有没有被击穿,有没有短路的

都测了,没有短路或者短路,但是后面连接了一大批贴片电容,是真没法一个一个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