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310 DS2 R1.0不显示

楼主(2023-07-10):
如题
技嘉H310 DS2 R1.0不显示
测量 无时钟,无复位。

VCCSA 有1.05V 内存1.2V 有 桥1.05v有

桥没有发出时钟,时钟不正常· 也是没有复位。这个桥的VCC3_pch也是有3.3V

测量桥的PCH PWROK 只有2.9V(IO那边的PWROK 1没有电压出来)

这个有时候开机可能也会跑码·

经过测量,IO没有发出ITE PWROK ,证明检测待机电压不正常。查了下 12V/5V 检测脚·125有2V 124只有1.3v 那就是不正常了。

往上查,发现5V的经过一个15K 和10K 转换2V 明显不行,拆开测量电阻也是有15K和 10K 不想换了。直接 拆掉这两个 把125和124串联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南桥坏了换个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