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5 5500笔记本 版号19795-1 5v待机短路

楼主(2023-07-10):
戴尔G5 5500笔记本 版号19795-1 5v待机短路,修好待机还是不亮屏 开机报警嘟嘟嘟的,键盘大小写灯都亮,测量屏接口无3.3V追查到屏供电转换芯片有供电和开启无输出 ,直接拆芯片短接输入输出引脚  3.3V正常输出装机修复

网友A:
楼主的维修技术很好,拆芯片短接输入、输出,都能亮机,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很好,学习了,为你点赞!

网友:
简单粗暴管用

网友:
快速准确的找到问题了呀

网友B:
真是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简单粗暴。。。。。。。。。。。。。。

没有芯片现货 只能这么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维修技术很好,拆芯片短接输入、输出,都能亮机,厉害了,我的哥!

好搞才好修,都有点怀疑是不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简单且粗暴,技术不错

网友:
今天修到个19v滤波电容腐蚀和一个10欧电阻没阻值了,我也直接把这两个翘下来用锡线直接拉过去了

网友:
嘟嘟嘟 是没有检测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