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火神v5 ntsn1511 反复上电 插电自动上电 附上原机bios 图纸 点位图

楼主(2023-07-10):
很奇怪的一个问题,详细可以看我上一个帖子版号一开始搞错了,不过ntsn1511,ntsn1521,ntsn1531其实都差不多

大佬有修过这型号吗,火影v5 ntsn1521-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我把换了电芯的电池按上去后,本子就不开机了。。
各种折腾,3 5v待机都有,就是会反复上电,电流在0.020-0.050之间跳动,风扇也是转一下停一下,很像是不过内存那种现象。
而且有电感发出哒哒的声音,就把3v电感翘起来,没声音了,以为找到问题所在,美滋滋换上电感,

tnnd,还是不行,这次又换了个问题,电流不变了,卡在0.070不变。。
再量下,3v不出,难道是电感有问题?
翘起来测了下,还是没有,再看图纸,发现芯片nb671la的工作电压都有,应该是芯片挂了。
订了2个回来,换上,这次应该有了吧。
cao,还是不行,再量下,13脚的en不出,而这是5v待机提供的,再看了下,也是nb671la,1脚vin 20v有,而13脚en又没有?
而这个实际是1脚的20v分压而得,不应该没有,量了下阻值,嗯??短路?
又去查了下线路,把接地的电阻电容都拿了,发现还是短路,那又是这个芯片不行??
还是真是,换了后,3 5v待机都出来了。。不过,还是在反复上电,电流一直在跳。

都把头挠乱了,看电路图,发现到二级的转换芯片没出3 5v,

查了下 +3.3VS_ON,+5vs_on2个信号都是ec发出的,刷了别的bios,也没用,已经想着换ec了。。

后面回想了下,所有的问题都出自装上了电池,会不会跟充电芯片,充电线路有关?
但是电压该有的都有了,想着要不换个芯片?
接着翻论坛的帖子,发现有个问题很相象的,插电保护,电流一直跳0-  20 ma左右跳。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6505-1-1.html
看他拆过充电芯片,还有mos管,发现最后居然是个2边接地的25mr的电阻rch2就搞定了,也是一番折腾
再看图纸,刚好我用的是ntsn1511的图纸,上面居然有大大的提示

那不是符合我的情况!!?
后面更换,用电烙铁稍微用力推了下,立马散架,还没换上我就知道,这次应该过关了。果然,顺利开机!!

附上原机bios(显卡是gtx860 4g),图纸,点位图(ntsn1521与1511有些地方还是不同的)

火影火神v5 ntsn1511bios.BIN

NTSN1521.cad

网友:
后面虽然开机了,正常运行
不过又出了一个问题,只能用一个内存槽。。。

网友:
火影火神v5 ntsn1511 单内存槽能用

书接上回火影火神v5 ntsn1511 反复上电 插电自动上电 附上原机bios 图纸 点位图-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一番折腾后,能开机了,开开心心装好机,把电池也装好了
再次开机,想着打下游戏测试下,tnnd,又不开机。。。
发现电流卡在1.2就不动,内存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没办法,只能又拆。
嗯?又可以?
因为没出任何问题之前都是插2条内存的,装好后当然又插2个条内存,而测试都是只插下内存槽,所以又行了。
后面反复拔插,发现单纯下卡槽,是能开机的,而同时插,或者单上卡槽,都会不开机,电流会卡住,(不同内存所卡住的电流值范围也会不同,明明是同一个型号的内存,一个是会卡住0.8,一个卡住1.2左右)
这就蛋疼了,我明明只是动电压的线路,怎么会折腾到内存上来的,刷bios也不会啊,最后都刷回原bios了,而且之前原bios都可以插双卡槽的。
后面翻了论坛的帖子,不过内存,基本是几个可能,供电vtt,vdd,vref,vdo之类,时钟,复位之类的,还有发送到cpu的100多个信号线,当然还有cpu的问题,不过我换了别的测试过,一样问题。
供电什么的我都量了下,都没问题,因为很多2个内存槽都是公用的,不可能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而去量cpu的信号线,工作量巨大,先放到一边。。
·
·
后面试着试着,发现有一阵滋滋声,好像又是3v的电感,难不成是电感问题?
那就换,说来我真的是新手,没有养成习惯,居然没断电就换电感!!我也是运气好,居然没事,虽然刚换上不能开机,后面放了下静电又能开机了。
回忆下待机电流,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没换之前待机事0.012,换了后是0.044,(说下这机器,一插电源,风扇就会转下,电流也会升到0.070左右,然后降到0,再升到0.044待机不动,不知是不是这个型号都是这样的)
接着插 上卡槽的内存,嗯!!电流往上走了,过了1.2到1.5,屏幕有logo了!!可是开心不过2秒,黑屏关机。。。
再试了下,还是不过内存,卡在1.2不动,也不亮屏
·
·
后面翻了论坛,说东芝的本子 下内存槽一定要插,单插上卡槽是不行的,我就怀着试试的心态,插上2卡槽,哇!
开机,电流往上走,亮屏了,以为这个机器也是这样。进入系统一看,晕倒,只显示4gb,只有一个卡槽。。
·
·
现在方向只有2个,
3v待机线路的问题,因为后面我听了下,还是有很大的滋滋声,而且3v电感摸上去很烫手,别的5v什么的都没怎么发烫,想着再把nb671la芯片换了,还把电感到芯片之间的电阻电容都全换了
第二个就是买个内存阻值测试卡,量下是不是哪里断线了,也把内存槽加焊下

网友A:
刚刚又试了下,同时插2个内存,用鲁大师跑分,发现跑到显卡测试时,3v电感超烫,电流声音超大,而电池的电感居然没电压,这个待机状况下都是12v的,然后没一会就自动关机了。。
现在我头都晕了,问题层出不穷。。

网友B:
换待机3v电感,建议再刷刷BIOS

网友:
建议刷刷BIOS,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建议刷刷BIOS

网友:
3v的管子还有电容电感一套都换了吧,3v电感太烫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又试了下,同时插2个内存,用鲁大师跑分,发现跑到显卡测试时,3v电感超烫,电流声音超大,而电池的电感居然没电压,这个待机状况下都是12v的,然后没一会就自动关机了。。
现在我头都晕了,问题层出不穷。。

后面发现不用那个显示电压电流的工具,直接接适配器跑鲁大师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待机3v电感,建议再刷刷BIOS

感觉应该不是bios问题,一开始都是能正常2内存的,后面装了电池后开始各种折腾才发现内存不行了

网友:
话说我明明分开2个帖子了,后面居然合并了?!

网友:
技术不错!看维修过程都让人头晕。

网友:
好像不是接同一个地